GSYNC和NON_GSYNC分别是什么意思

楼主(2023-03-19):
请问各位下图NON_GSYNC是没装元器件吗?还是其它什么意思?

网友:
什么意思?什么意思?

网友A:
GSYNC和NON_GSYNC是2种工作模式吧,或信号输出模式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GSYNC和NON_GSYNC是2种工作模式吧,或信号输出模式

主要是修到dell G7 7590的板子,想看它到底是用的独显输出还是直接CPU输出显示信号,所以才截了上面的图,虚线上方的是CPU的,下方是GPU的

网友:
gsync是一个nvidia的技术,屏幕和显卡都要支持才行,不是太重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