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打印机]
求助!!!

楼主(2023-03-19):
哪位大佬有佳能打印机MG2580s刷芯片的工具啊?求帮助!
芯片
佳能打印机
MG2580
佳能

网友:
刷毛?直接花15-20大洋 买个主板就OK

网友:
就算给你能刷的工具 ,你有程序啊,即便你有程序 那个 清零的芯片也得改

网友:
清零芯片5块钱一个不含运费 我就卖 出厂数据芯片 工具我用的809H 买的标准套餐的1166元 如果单独刷一个型号可以几十块买一个普通的编程器

网友:
把芯片拆下来,用341编程器直接清空装上即可

网友(2023-04-19):
可以这里看看,比较详细
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337874-1-1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