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脑关机后CPU风扇和显卡风扇还在转

楼主(2023-03-19):
(无正文)

网友:
是什么故障说清楚

网友:
如果是垃圾电源可以换个电源看看.

网友:
电源的问题比较大

网友:
搞不来就关排插^_^

网友:
如果是华硕的就把PSON的822排阻换掉

网友:
解决了吗解决了?

网友:
都在转说明没关机 等一会再不关就拔电源断电 关机慢说明系统或硬盘问题

网友(2023-05-11):
我的老主板黑潮BA-270装win10刚开始能正常开机、关机。更新后,就不能关机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