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HINKPAD X13_GT4A3_NM-C891有20V,公共点没有电压!低温锡造成的!又一通病!

楼主(2023-03-19):
故障现像,不通电。TYPE-C电压表有20V,但是全板无电压。电流0A。主板无短路
直接说结果:U6302虚焊。加焊就好了。。。这款机器也是低温锡,以后应该还有很多问题。

网友:
低温焊锡有时候会出现很多奇奇怪怪的故障

网友:
低温锡,以后应该还有很多问题。

网友:
低温锡今天遇到一台小新15-2019的还以为是低温锡的问题,搞了半天却是声卡和内存供电芯片坏了。

网友:
这机器公共点是9V吗?

网友:
大佬确实是专家,厉害

网友:
看下电压电流都没怎么测量就搞定了,真是高手

网友A:
一边骂着联想笔记本垃圾,一边收着高昂的维修费。

网友B:
怎么不重植?这样稳定性不会更好?

网友:
今天遇到这种情况 第一次见到烧电感的 报换板了 等客户回复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怎么不重植?这样稳定性不会更好?

没有钢网。反面贴了一个硅胶垫。耐用一些吧。差点焊爆锡了。

网友:
遇到同样的问题,电流0A。不知道是不是同样点的问题,下午检测一下看看情况,感谢楼主的分享。给你评了分,感谢经验分享,少走了很多的弯路

网友(2023-04-26):
这问题是不是通病

网友(2024-06-08):
引用 网友A:
一边骂着联想笔记本垃圾,一边收着高昂的维修费。

说文雅点 既当又立

网友:
感谢分享!希望下次遇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