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B150M-A 1.03通电无内存1.2v电压维修

楼主(2023-03-19):
内存供电芯片为Rt8125DGQW,有供电无开启,第七脚为开启信号,对地测量无短路

追查P_VDDQ_COMP_10,发现不采用这条线路

图纸看得有点绕,通过点位图发现经过XR725一个0Ω的电阻改名为P_VDDQ_SIO_EN_10,测量发现还是0v

再追查P_VDDQ_SIO_EN_10信号又经过XR721一个0Ω改名为VDDQ_EN由IO的87脚发出,测到还是0v,难道IO坏了

IO的87的VDDQ_EN要有高电平,86脚的VPP_EN必需要为高电平,此信号又经过一个XR723一个0Ω电阻改名为p_+VPPDDR_EN

查找到p_+VPPDDR_EN信号由PR515的200k电阻做一个上拉+3VSB,测量居然还是0v,问题就找到了

最后发现PR515电阻没有坏,是焊盘腐蚀掉点,重新连接开机点亮。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还望多多关照

网友A:
这个是挺绕的,其实测一下PL501没电芯,查上一芯片PU502,要有供电,要有EN,才工作,你这个已经EN没电压在向上查,+3VSB通过电阻上拉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是挺绕的,其实测一下PL501没电芯,查上一芯片PU502,要有供电,要有EN,才工作,你这个已经EN没电压在向上查,+3VSB通过电阻上拉的

学习了,谢谢指点

网友B:
没有内存1.2V先找VPPDDR,我也是修华硕H110M-K才悟出来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没有内存1.2V先找VPPDDR,我也是修华硕H110M-K才悟出来

要多练才行,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要多练才行,谢谢

修多点积累些经验就好搞了

网友:
真不错。如果没有电路图 修起来就麻烦点了

网友:
学习了。华硕的还有电路图厉害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