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擎X370 PRO41.03不触发

楼主(2023-03-19):
如题
华擎X370 PRO41.03不触发

返修2次了,都是换晶振和电容电阻好的

这次不行了。测量晶振也是有起振。(AMD的是一边有起振另一边没有)

然后这次是刷了BIOS也不行。
换了IO还是一样。原来的IO是NCT6779D 换了一个NCT6796D的

测量IO的61角有收到开关针的信号。60针有发出信号。是不是64针是接受桥或者CPU的回路吖?看是没有反应。

64针的SLP_S3#应该是3.3V才对·这里没有电压。。
换了U3 74LVC1G08GW       5脚芯片 现在可以通电了··但是不跑吗··刷回了原先备份的也不行,,,

ASRockX370PRO4r1.0370-MXB7T0-A01.fz

网友:
额,是64脚的问题?

网友:
芯片加焊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