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pu供电芯片ir35201

楼主(2023-03-19):
请教各位老师傅,这种芯片是不是带程序,不能随便更换

网友A:
这个好厉害啊  那么好的放大镜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好厉害啊  那么好的放大镜

10大洋的垃圾放大镜

网友:
这颗芯片是8相的PWM控制器,不带程序,可以更换。另外其受控于其他电路,如果没有电压输出,需要检查工作条件是否满足

网友:
我怎么记得有颜色标注的,都是有程序的?

网友(2023-06-19):
是带程序的,我发了卖家说厂家写好的也不通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