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B85M-F 烧了CPU之后

楼主(2023-03-20):
上12V CPU供电,不触发风扇。拔掉12V供电后,能触发。
万用表测试3 4P对地短路,拆掉3颗MOS管后测34P有电阻值。
请问各位大佬:更换完MOS管后,怎么测各项供电,又怕烧掉一颗CPU

网友A:
就用你这个坏U安装上去试,你这个U挂的可能性已经很大了

网友:
华硕B85主板烧U的太多了  不知道是不是设计有问题

网友:
谢谢乐意分享的人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就用你这个坏U安装上去试,你这个U挂的可能性已经很大了

已经烧掉了。

网友:
买个假负载,试试,或者直接淘汰 板子吧,买一个二手板子也没多少钱,

网友:
手头有这主板~用着还算稳定 魔改了bios e3神教 加pci转接nv硬盘 办公够用了

网友:
b85不上U也触发,有Voot电压

网友B:
用那个坏的u修好供电,用示波器测每相供电都正常了。再上好的u。

网友:
这个好办,  上下管一起换,连同控制的pwm芯片,都换了,之前遇到过  (主电源管理芯片不需要换

网友:
上下管换掉.有驱动管的看看是不是驱动管的这一路烧了.烧了就一起换掉.

网友:
直接上坏u测电压就行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用那个坏的u修好供电,用示波器测每相供电都正常了。再上好的u。

目前更换3个上管,一只下管,成功点亮
个人玩家第一次维修成功,感觉真不错。

网友:
谢谢各位指导

网友D:
你这个U挂的可能性已经很大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你这个U挂的可能性已经很大了

上个U已经挂了。前天又出现同样的问题。

网友:
现在主板又挂了。很有可能u也没了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目前更换3个上管,一只下管,成功点亮
个人玩家第一次维修成功,感觉真不错。

挂了几个u?

网友:
mos烧坏最好成组换上下管pwm芯片

网友(2023-04-21):
引用 网友E:
挂了几个u?
挂了2个U.说多都是累。纯小白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挂了几个u?
2个U 4150 G3260

网友:
总结:好了之后坏检查发现,上管旁边一颗电阻因为热风吹歪了接触不良掉了。换了一颗测试几小时正常 ,此贴终结。谢谢观众老爷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