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微软1769定logo不进系统

楼主(2023-03-20):
微软1769定logo不进系统

      收到客户一台微软1769,开机卡在logo处很久,根据维修经验,CPU、显卡、硬盘、BIOS等都会影响开机卡logo,具体维修过程如下:

      【机器型号】微软1769

      【故障现象】定logo不进系统

      【维修过程】

       接到一台微软的机器1769 ,据客户描述是电脑一直卡在微软图标上,无法进到桌面,重启好几次都一样,实在是没办法了,就拿过来给我们维修。

微软1769定logo不进系统 图1

      拿到机器后直接按下开机键,果然和客户描述的一模一样,开机就卡在logo界面很久,进不去系统。根据以往的经验,很多问题都会导致卡logo-CPU.显卡.硬盘.BIOS都有可能,我们首先由易到难一个个排除问题再说。

      在开机测试过程中,师傅发现按下F6是可以进入BIOS设置的,而且BIOS设置操作正常,足以证明CPU或者BIOS应该是没问题的,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主板拆出来检测一下硬盘附近有无问题,拆下主板用万用表测量,果然发现硬盘有一路供电偏低,由于微软的硬盘和苹果一样,是集成在主板上的,所以我们直接拆下硬盘再测量,果然,拆了硬盘阻值就恢复正常了,我们直接摘一块好的硬盘装上主板,再去上机测试,不出意外问题已经解决,换完硬盘直接开机到锁屏界面,维修结束。

微软1769开机卡logo界面不进系统故障维修 图2

      【维修结果】机器装机以后,测试声音,网络,录音,播放视频等功能都正常,拷机半小时帧率稳定,故障完美修复,维修到此结束。

微软1769卡在logo图标不仅界面维修 图3

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,未经授权,严禁转载!

网友A:
这种跟换 硬盘 跟换普通硬盘 一样的吗  需要解码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种跟换 硬盘 跟换普通硬盘 一样的吗  需要解码吗

比Mac简单多了,Mac还要刷recoveryOS,再装系统

网友:
这种机型,修的少,学习一下

网友:
还没有修到过这样的机型呢,学习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