讯景rx590显卡,有个dp口开机只能点亮一会

楼主(2023-03-20):
买的淘宝矿卡,今天弄双显示器的时候,一个dp一个hdmi,选hdmi显示器输入信号的时候,dp口莫名其妙就挂了,然后电脑拔电源线dp口才能点亮一会屏幕,然后又黑屏了,不识别了,重复几次后 ,现象一致,不过其他的接口都还正常,懒得退换了,想用一阵子再说。我想问问 这个dp口可能那个地方出问题了啊
显卡
黑屏
不识别
电脑

网友:
是不是需要通过哪里去切换 让DP显示?

网友:
核心虚焊了,核心到显示接口的通讯线不正常

网友:
可以更换的话,最好还是换一张为好。

网友:
先凑和用用吧,等实在忍不住了,拆开

网友:
dp口识别电路有问题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