接一台二修进水机械师游戏本 故障:开机不显示 电流到0.4A自动断电

楼主(2023-03-20):
拿到手看到南桥周边腐蚀 有被清理过的痕迹 bios芯片也被动过,目测没有掉件 查了一下发现桥旁边有个电容短路 拆掉后阻值恢复正常 上电故障依旧,这大概率南桥进水损坏(机械革命、战神、火神、机械师、火影)都用的这一款主板 桥很容易坏) 报价后同意维修 顺利拆下发现南桥底部焊盘有明显漏铜  补一下吧稳妥 补好后换上新的南桥顺利开机  但LOGO显示的却是战神的 感觉还有坑,进系统果不其然显卡报错代码43  从新更新显卡驱动还蓝屏 , 怀疑上家BIOS刷错导致 找原厂BIOS从新刷过  进系统显卡驱动自动打上了 跑分一切正常  维修完成

 会员1289642100鑫豆2025-12-25 21:07
 会员1032874100鑫豆2025-5-12 19:30
 会员962573100鑫豆2024-2-8 12:53
 会员819368100鑫豆2024-1-16 19:54

网友A:
学习了,楼主桥质量不错,我之前买了几个都不行,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学习了,楼主桥质量不错,我之前买了几个都不行,

170一个 那肯定好

网友C:
楼主从谁家买的芯片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楼主从谁家买的芯片

我是在这买的   顺润成电子芯片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170一个 那肯定好

我买的是195的

网友D:
蓝天这款容易坏 还容易返修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蓝天这款容易坏 还容易返修

这个桥换好 一一般问题不大~

网友:
sr40b 我买的100

网友:
蓝天这款容易坏

网友:
楼主思路清晰!

网友E:
不能每个贴都搞成收费的吧。电流上不去,触发难。都是换SR40B。也没难度。

网友:
高手在民间

网友:
100我不太敢用  就怕有问题

网友:
学习了,见识见识

网友:
能量就问题不大 LOGO刷bios

网友:
这是杠杠的技术贴

网友F:
技术贴,必须支持,让师兄有动力分享更多的经验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不能每个贴都搞成收费的吧。电流上不去,触发难。都是换SR40B。也没难度。

赞同你的说法。。换个南桥都搞个收费贴。。。有啥好看的·

网友:
楼主桥质量不错,我之前买了几个都不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技术贴,必须支持,让师兄有动力分享更多的经验

多谢支持  互相学习~~~~~~~~

网友G:
这个板子我修过三张了,都是触发0.40掉电,每张板子都换了俩个桥都没好,彻底崩溃了。   有遇到的出来交流下

网友:
分享不要动不动都收费,即使收费也尽量少收点不是钱多少问题是平台是公益性质的

网友:
现在很多机器CPU坏也是个难搞的事情

网友:
交流一下在哪家买的?加wei:18170022977求带!

网友:
真不错啊  ,要是我啊   就给换主板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这个板子我修过三张了,都是触发0.40掉电,每张板子都换了俩个桥都没好,彻底崩溃了。   有遇到的出来交流 ...

查查周边小电容我这个就是有个电容短路 拆掉后不行才换的南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