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h11h4-am 掉电

楼主(2023-03-20):
版号:h11h4-am  不装CPU 电压全出 装CPU 掉电,pch_pltrest 出来,cpu_pltrst没有,CPU好的哪位高手指点一下。谢谢!

网友:
坐等楼下大神速来解疑答惑

网友:
说明电压通路物理上没有问题,那有可能是bios或者cpu座子

网友(2023-08-01):
检测下CPU周围的三极管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