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电脑一体机C340时常发生黑屏

楼主(2023-03-20):
显示屏不定时出现黑屏,有时工作正常,有时几十分分钟就出现黑屏。拆下高压板,电子R815阻值变成60多K,更换后试机,正常。

网友:
学习 了,以后遇到了多一条思路

网友:
这个高压板好像是通病了

网友:
厉害 啥都干啊

网友:
怎么想到是电阻的呀!?

网友:
厉害 这都能找到啊

网友:
修不好可以直接上万能板。

网友:
能修到高压板也是厉害了,而且能修好,一般都 直接改代用高压板了。

网友:
之前修过, 没你那技术,更换高压板才修好的

网友:
腻害就是图片糊了点,谢谢

网友:
学习了,之前又遇到过这情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