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a-j091图纸

楼主(2023-03-20):
我有个LA-J091机器,主板无公共电压,转换mos管第4脚是18v,导致5678J脚没有电压,第四角到充电芯片,求图纸

网友:
鑫智造看下吧

网友:
公共电压已经修好了,第26脚一个200K电阻坏了,这个地方应该是产生1.8v电压,现在的问题只有3v 5v待机电压其他都没有电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