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大佬们能不能介绍一下双头电池

楼主(2023-03-20):
我看现在很多手机都是电池里伸两个头出来,用稳压电源接一个主的,开机开到一半就关机了,华为的我看过X40和P50,两端电池正极跟正极是相连的,小米12电池的两个头没有连一块,各负责一块电路。我今天荣耀P50的电池没电了,我想用稳压电源给他充点电,因为只能接一头好像也充不上电。

大佬们能不能出一遍文章介绍一下这种设计啊,我有两个问题希望能得到回答
1)这种电池可以单板开机吗,好像进不去系统,开一半就自己关了。怎么样才能用稳压电源开机?
2)这种电池怎样用稳压电源充电?
3)如果两个头有一个头发生故障,是不是这个电池就不能用了?

新手小白一枚,拜谢各位大佬了

网友A:
1)这种电池可以单板开机吗,好像进不去系统,开一半就自己关了。怎么样才能用稳压电源开机?
可以开机,进不去系统和双排线没关系,电池是加密的,肜电源或者其它电池开机就是LOGO关机
2)这种电池怎样用稳压电源充电?
大部分两条排线都有正负极的,随便给一条条排线夹着充电就可以,少部分是一端正极、一端负极,这种就需要分别夹两端,排线背面都有引脚定义,自已看
3)如果两个头有一个头发生故障,是不是这个电池就不能用了?
有ID、SW信号的那头坏了就废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1)这种电池可以单板开机吗,好像进不去系统,开一半就自己关了。怎么样才能用稳压电源开机?
可以开机, ...

非常感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