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修 ld7575芯片 电压跳变

楼主(2023-03-20):
拿到一台老古董方正19寸显示器,税控机开发票的,很少用。开机画面模糊加抖动,如下图:

直接拆机,初极和次极都大概测了下,管和桥也都没短路的地方,也没看到那个电容鼓起来,直接上电
,测输出电压5V 跳动,4.8-5.27的跳,  12V 测量竟然有17多伏,跳动很小。TL341 阴极和参考极也跳。
测整流桥AC 220v  DC 230v ,测7575 6脚二次供电16-17伏,并且跳变。
断电,先换了450V 110UF电容后 300多伏有了,再查二次供电部分,电阻二极管正常,拆下测22uF电容,容量正常,但ESR有8.0 直接换了,还是各种跳。
以下是头疼过程,芯片各脚对地阻值,稳压部分的Tl431 光耦, 围绕7575芯片各脚外围的电阻,二极管,不确定的拆下来都没发现坏了。
断开给灯条供电的 一个电感,灯条供电部分没12V了,试了没用。断开光耦的1脚和2脚 ,上电测5V 跳到7V了,吓的马上断电了。
以上已过去 一二个小时,没招了,最后把板子翻过来看,发现初极的共模电感有个脚略黄 ,但是测共模电感二端都通,直接拆下换了,拆时发现这玩意一碰就碎了。
换个共模电感后,输出5V正常,输出12V供电是14V,芯片供电14V  都不跳了。我去!!!
装机后画面正常了,只是还有小水纹。

测了驱动板上的5V 供电正常,3.3也正常,但驱动板不会修,查资料是说刷下Flash ,也没工具。
最后去TB 发了个驱动板 8元,换上显示器终于正常了。
最后的最后,发现电源板也是8元,我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估计还是芯片有问题吧

网友:
元件老化了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