无效的RFID序列化信息

楼主(2023-03-20):
联想笔记本G410不开机,经查充电口故障,更换充电头,各电压正常。。。开机不显示,硬刷bios,开机直接显示0188: Invalid RFID Serialization Information Area.(无效的 RFID 序列化信息区域。)
按Esc能进系统正常使用,每次开机都提示这个信息,请大佬指点一下怎么解决?

网友A:
写号  但很麻烦

网友:
链接: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yGU1Pcasj05hrUWX9fR62Q?pwd=8ua9 提取码:8ua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试试这个smb win下的工具看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330602-1-1.html

感谢大佬,我权限不够 看不了这贴子。老机器序号WB开头的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写号  但很麻烦

感谢,关键是我不咋懂。

网友:
感谢,关键是我不咋懂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感谢,关键是我不咋懂。

用专用软件 重新生成 ID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用专用软件 重新生成 ID

你有不?或者推荐一下,谢谢。

网友:
刷序列号吧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你有不?或者推荐一下,谢谢。

有

网友:
老电脑找不到合适刷号工具,下了好几个都是刷不进去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

大佬 能给一个不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