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苹果12 Pro Max无基带有一组供电短路了,请问还有救吗?

楼主(2023-03-21):
那280的组织是对的吗?那三颗电容短路了,还有着救吗?

网友A:
280是正常,你说对地那个是听到表响了,还是对地为0了。S1供电本身对地值就很小,只有20左右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280是正常,你说对地那个是听到表响了,还是对地为0了。S1供电本身对地值就很小,只有20左右。

响了当然是对地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280是正常,你说对地那个是听到表响了,还是对地为0了。S1供电本身对地值就很小,只有20左右。

这路供电对地了,组值能测得只有30。↗

网友:
不理解你说的“对地了”,和“阻值30多”什么意思。

网友:
这个电容试过两台,

网友:
基点主任医师表示供电阻值小是正常的,具体的电压名称说下

网友:
谁跟你说响了就是对地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