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想请教一个问题

楼主(2023-03-21):
修过不少不跑码的板子,电压都正常,测试PCIE复位也有,CPU插槽针脚也没见有问题,换过CPU,换过BIOS,但是就是不跑码。这样的主板能判定桥问题吗?或者还有什么问题可以修?

网友:
换个io没准有惊喜

网友A:
有可能是EC的问题,换个EC试试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可能是EC的问题,换个EC试试。

很多廉价主板都没有EC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可能是EC的问题,换个EC试试。

到低EC是个什么?有没有统一的叫法?或者图片发来,让我们学习一下

网友:
目前,我接触过的笔记本,都有EC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