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N4030不开机

楼主(2023-03-21):
dell N4030不开机,拆机,上电,电流在148MA位置后,归零。查供电,主供电+PWR_SRC,22V正常,PU4603(RT8205B)输出的+3.3V,+5.1V都正常。测二极体值,CPU旁边的电感一个70多,一个140多,正常,查EC条件,也正常,查PCH条件,在PL4902处测得二极休值为17个。查到PU4901芯片,条件基本都存在。再在加电,还是一样。
file:///C:/Users/ADMINI~1/AppData/Local/Temp/msohtmlclip1/01/clip_image001.gif于是,在某宝卖了三个芯片TPS51218DSCRfile:///C:/Users/ADMINI~1/AppData/Local/Temp/msohtmlclip1/01/clip_image003.jpg(根据PU4901图纸上标的型号)。更换后,电压由900多起跳到1000多,风扇转了,已经证明可以开机了。file:///C:/Users/ADMINI~1/AppData/Local/Temp/msohtmlclip1/01/clip_image005.jpgfile:///C:/Users/ADMINI~1/AppData/Local/Temp/msohtmlclip1/01/clip_image002.jpg

网友:
缺少单元供电,秒杀了

网友:
楼主,分享的维修经验很好。

网友:
有清晰的思路,修机器总会有收获

网友:
找个图纸,老机器了

网友:
这种机秒杀了吧

网友:
老板子了 精力太多都没意思了

网友:
我是过来学习的。

网友:
电压调22V是不是太高了

网友:
太破本,主板不值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