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n551jw不充电

楼主(2023-03-21):
请各位师傅,能提供下这款笔记本的电源充电电路工作原理,及图纸

网友:
单独用适配器能正常开机,单独用电池也能正常工作。但是提示电源已接通,但不给电池充电。而且只有电池供电,电源适配器不能正常工作了,必须拔插头重新插下,有可以正常工作了

网友:
查下保护隔离管正常不

网友:
隔离保护电路坏了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