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自动关机是什么原因?

楼主(2023-03-21):
有一块主板,能启动,但无法完成memtest测试,会出现内存错误、死机和自动关机等现象。经测量,内存电压是正常的。BIOS里显示的CPU电压也是正常的,不过5V电压偏低,只有4.7V左右,另外电压不太稳,会有零点零几伏的小幅波动。更换过电源,问题依旧。请教一下,这会是哪里出问题?

网友A:
  用示波器看下主供电波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用示波器看下主供电波形

没示波器。

网友B:
内存不兼容也会自动关机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内存不兼容也会自动关机

内存也是换过的,但问题一样。我感觉问题在主板上,但不确定从哪部分查起。

网友:
威钢内存在V星主板上遇到过,一切看似正常,但是偶尔内存出错蓝屏。。我猜是主板和内存不兼容。

网友:
有没有干桥,时间180s以上

网友:
主板什么型号品牌的发个图看一下,这种一般主板故障的很多是小原件老化不良造成的。

网友:
主板很老,练手用的。我把主板的CPU供电、IO芯片和内存供电附近电路加焊过一遍,问题依旧。另外发现BIOS显示VTT电压不太稳定,这个电压在1.2V到1.6V之间波动。

网友:
问题找到了,主要还是CPU的问题。换了一个CPU就能通过memtest测试了,也能安装系统。第一次遇到能点亮的CPU还是坏的。
不过这个主板还有一个小问题,一直觉得奇怪。就是主板能开机,正常运行,不过诊断卡的代码一直不太对,有时显示E0,有时停留在26。哪位大神知道是怎么回事?

网友:
又出问题了,ps2接口不能用了。检查ps2接口的电感和电阻都是好的,没有对地短路,但电感没有电压,请问这个电压是从哪里来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