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苹果电脑A2142不开机

楼主(2023-03-21):
苹果电脑A2142不开机

此机器是正常使用过程中,突然黑屏不开机,经初步检修,主板没有明显的损坏和缺件掉件,再次检查发现故障为硬盘供电损坏,具体维修过程如下:

      【机器型号】苹果电脑A2142

      【故障现象】不开机

      【维修过程】

      接到一台苹果笔记本电脑A2142.客户说笔记本一直放在家里刷剧用,前段时间突然不开机了,由于本子的使用率不高,所以现在才送过来维修,希望我们能帮忙修好。

苹果电脑A2142不开机(硬盘供电损坏)图1

      拿到本子后,先试一下插电能否开机,确定是不开机后,将机器拆开,取出主板观察一下主板有无明显损坏和缺件掉件,这种正常使用中损坏的机器有时候很容易就能发现故障点,检查完主板发现主板很干净,并无烧黑发霉掉件的地方,不过风扇附近积灰有很多,这不算什么大事,等会装机的时候顺手清下灰就好了。

      检查完外观,随后打开万用表,用阻值档把主板上的电感都打一遍阻值,立马就发现故障所在-硬盘的2.5v供电电感阻值有点低,基本上接近短路,这也算是2142的一个通病了,硬盘容易坏,找到故障地点后我们直接上热成像,烧机图如下:

苹果电脑A2142不开机(硬盘供电损坏) 图2

苹果电脑A2142不开机(硬盘供电损坏)图3

      看来就是这个硬盘损坏导致的不开机,我们直接将坏的硬盘拆下,并换上新硬盘,随后连电脑试一下,发现电流此时已经到了100多ma,且可以连电脑进DFU模式,我们直接刷机测试报错-1。

      这时候不要慌,我们是单板刷的机,报错-1代表是没插外配屏幕或者触控板才会报错,没有报错其他代码表示硬盘没有问题,我们直接将主板装上外壳再去刷一遍机,这时候已经可以完美刷过了,熟悉的苹果logo亮起,代表问题已经解决。

苹果电脑A2142不开机(硬盘供电损坏) 图4

苹果电脑A2142不开机(硬盘供电损坏)图5

       【维修结果】机器装机以后,测试声音,网络,录音,播放视频等功能都正常,播放视频半天并无异常,故障完美修复,维修到此结束。

     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,未经授权,严禁转载!

网友:
手到擒来,小赚一笔

网友:
这个换硬盘是需要换,带底层的颗粒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