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RIME A320M-K HDMI接口不显示 无图纸修复

楼主(2023-03-21):
客户送修一片华硕A320M-K 主板 说HDMI接口不显示 帮忙维修,拿到板上CPU开机 VGA 接口可点亮,HDMI接口的确不显示,量测HDMI接口供电5V正常,接口反馈信号4.5V 正常(有的板此电压3V到5V 之间),由于没有图纸,不知道哪2个MOS管是 SMDATA SMCLK 时钟数据信号,但是大部这个接口的时钟数据信号在接口边上,如下图,量测电压也没问题,试着跟换这2个2N7002 后 开机HDMI接口点亮。

网友A:
测量没问题,为什么换了这俩管子就好了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测量没问题,为什么换了这俩管子就好了呢?

我是这么想的,因为我量的是电压,电压没问题,是不是信号没过来,不知道对不对

网友:
楼主手法高明

网友:
bios不放一个啊

网友B:
板载hdmi口会影响独立显卡的hdmi口么?手头有张板载hdmi不亮的,插上独立显卡同样点不亮,但是vga口板载和上独立显卡都亮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板载hdmi口会影响独立显卡的hdmi口么?手头有张板载hdmi不亮的,插上独立显卡同样点不亮,但是vga口板载和上独立显卡都亮。

你说的是板载VGA和显卡的VGA 都可以点亮吗?显卡单独在好板上HDMI接口能亮吗

网友:
供电正常,数据和时钟不正常

网友:
修理显卡hdmi中,谢谢楼主分享,谢谢!

网友(2023-08-30):
你们搞维修的,没有那种点位图纸软件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