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低温锡重植CPU简单总结一下

楼主(2023-03-21):
接客户信息,说他的笔记本电脑最初的故障是开机一两分钟就黑屏了。经过两家专业机构检测,判断为CPU 坏了,只能换板不能维修。于是找到了我这个“接盘侠”接手这台笔记本电脑的维修。骑着个小电驴,跑了10 多公里,来到了客户的指定地方。当面开机,只亮指示灯,什么反应都没有啊。客户和我说,从别人那里拿回来后就不开机了,一看背面的标签,这不是小新吗?然后和客户简单沟通了一下。就把电脑带回去检测。
拿回店里,第一件事情,确认是不是低温锡。
打开后盖,LTS 的标识非常显眼。

然后拿了一把风枪,随便吹了一下,确认是低温锡。

然后开机看了一下电流。

开机后,除了3V、5v 其它电压好像都没有。既然是低温锡,反正要干CPU 的,懒得排查了,直接给客户报风险,能修好就修好,不能修好,只是不收维修费,不赔板子。客户都问过两家都要换板,也就只能无奈的同意了。但沟通过程种,出现了一些问题。别人换板报价600,我看了一个,买个CPU 就要差不多600了,然后我就准备把电脑退回去了。最终客户说了一句,师傅,我相信你,你帮我修就行了,如果没修好,客户说自己去买个主板。这就好办多了。

于是网上买钢网,分别买了一个15 块和25 块的钢网。

15 块的可以配合植球台用,25 块主要是备用。
钢网刚到,于是拆机维修。
最纠结的就这个机器应该用什么温度,看到网上大神,用风枪都能拆下来,我这水平还是老老实实用BGA 吧。但用BGA 又怕内存爆锡,于是又看到一位大神的操作。于是我就把这个主板包成了这样。

在把主板包成这样之前,一定要把主板容易脱落掉件的地方,全部拍成高清图片如图。

然后把所有电感都打值,这个值仅供参考,没有什么依据的。

于是我先用BGA先150 干了一下,没敢去取CPU ,CPU 周围的电感的锡都化了,再次确认低温锡。
我咨询了网上几位大神,都是180 左右干下来的,但考虑到焊接时候,我用的有铅中温锡,这个温度肯定化不好锡,于是大胆的决定,我把上风调成了最高温度195,下风200,红外开了130, 能关了的发热砖,全部关了。我本来想把BGA 温度拍照发出来的,我又怕,参考温度不对,引来骂声一片。反正BGA的时候,不要让背面的电子元件掉了。温度仅参考,毕竟设备不一样,温度肯定也不一样。
当温度到达设定温度的时候,上风不要离开芯片,用这种很薄又软的刀片( 刀片虽薄,但不要太锋利的)从芯片一个角翘。,为什么从这个角翘,因为这个角电路简单又容易下手。

翘下CPU ,如图

可以看到我这个图片,有电阻掉了,是因为拿CPU手抖一下,CPU 盖在电阻上了。差点全军覆没。还好之用有拍照,只是掉了两个电阻而已。然后找到图纸,补上就可以了。
点位图有一个位置是没画出来的,如图。

然后开始植球,这个15 块钱的钢网也还不错。

同时重复和大家说一次,新手植球不要用风枪去吹,买个恒温焊台,比风枪好用。新手植锡桨,才用风枪。
然后就是焊接了,就不多说了。

我备份的BIOS .

 会员993212300鑫豆2026-3-17 10:46
 会员483664300鑫豆2026-3-1 08:53
 会员827484300鑫豆2026-1-29 10:50
 会员896099300鑫豆2025-12-28 10:44
 会员635166300鑫豆2025-12-22 14:41

网友:
好多图片,非常清楚,学习。谢谢分享。

网友:
这个还是比较简单的,联想目前低温锡的好多,

网友:
图文并茂好啊

网友:
可以焊锡台,风枪,一起用,更快,芯片的玻璃晶体发黄会好点

网友A:
内存不需要包,换cpu没好就接着干内存

网友:
这个低温锡已经很多人中招了

网友:
低温的就是容易出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内存不需要包,换cpu没好就接着干内存

干了cpu,再干内存。坦白说,我不愿意干内存。没有专用钢网很累的。

网友:
学习了。保护得好,效果也不错

网友:
不想说了   一台INTER的装系统蓝屏  一直蓝   重植内存回不去了   不亮机了

网友:
前些日子重植了个和你一样板号的也好了  掉两硬盘耦合  补上完事

网友B:
楼主,问你下,你是直接CPU放在恒温焊台上,这样CPU晶体不会坏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,问你下,你是直接CPU放在恒温焊台上,这样CPU晶体不会坏吗?

控制好温度和时间,不会坏的。毕竟我植的有铅锡,离报废温度还有很多余地。我已经多次尝试过了的。

网友C:
直接CPU放在恒温焊台上让锡球自己化吗  还是要加风枪吹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直接CPU放在恒温焊台上让锡球自己化吗  还是要加风枪吹?

不需要风枪,主要用焊油导热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直接CPU放在恒温焊台上让锡球自己化吗  还是要加风枪吹?

需要分两次操作,具体的方法,我尽快分享出来。

网友:
图文并茂,很好的案例,谢谢分享,

网友E:
上低温锡也没事呀

网友F:
我看了论坛好几个都是搞cpu,我修的好几台都是干8颗内存,也没有返修,不知道到底是哪边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我看了论坛好几个都是搞cpu,我修的好几台都是干8颗内存,也没有返修,不知道到底是哪边问题

我的开机连基本电压都不出来,所以直接干cpu.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上低温锡也没事呀

上中温锡更加靠谱一点。

网友:
分两次,具体咋操作

网友:
工艺的缺陷吗?联想的机子

网友:
一样是新手。学习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胆大心细,手稳,翘胶的点也选的很好,精品

网友:
我都是CPU内存一起干的 稳妥些

网友:
学习了 工具不错能教下哪里买的吗,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需要分两次操作,具体的方法,我尽快分享出来。

支持一下!

网友G:
我加焊后限制CPU最大频率,保障温度不超高,应该可以用得住

网友:
如果一直不坏  就要失业了

网友:
还有就是搞完CPU 鲁大师压力测试一会就死机的,不用怀疑CPU问题。直接搞内存,我都给你们试过了。

网友:
我请教一下那cpu下的黑胶你最后是怎么处理的?

网友:
感谢大湿的分享

网友H:
不用搞CPU  直接重做内存准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我加焊后限制CPU最大频率,保障温度不超高,应该可以用得住

带黑胶的 加焊好的概率不大

网友:
内存加上散热

网友:
低温就低温把 他还打上黑胶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不用搞CPU  直接重做内存准好

机器开机才0.02 的电流。

网友:
这样的精华帖就是应该多分享大家在一起多学习交流

网友:
不打黑胶这低温锡更容易出问题吧

网友:
遇到这种CPU显卡坏的一般不动。楼主厉害。维修之前报风险。

网友I:
低温锡好啊,不用BGA直接风枪

网友:
主题

帖子

会员等级:正式维客

发消息

网友:
19 20的小新这个问题太多了

网友:
图文并茂  学习了 厉害厉害 感谢楼主

网友:
低温锡故障率高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低温锡好啊,不用BGA直接风枪

风枪需要大神才能操作,我这种菜鸟,一般都是技术不够,用工具来装的。

网友:
看这种案例就感觉是在欣赏一幅作品

网友J:
你们用的什么牌子BGA。一百多度都能吹化。我的效时要二百多

网友D:
引用 网友J:
你们用的什么牌子BGA。一百多度都能吹化。我的效时要二百多

某科t6.品牌不同确实会有一点差异

网友:
楼主非常细心,后壁无缝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某科t6.品牌不同确实会有一点差异

我查查什么价位的,我这台换过发热芯以后就不行了,拆个SR40B都费劲

网友:
遇到两台了 都废了没法弄了。

网友:
有没有馨制造账号  借用一下的啊 谢谢咯

网友:
非常清楚,学习。谢谢分享。

网友:
我基本都是低温么啥问题

网友:
佩服佩服

网友:
干过一台,,内存和CPU都重植了,,最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没了,,放弃

网友:
学习了,没换过CPU

网友:
很有用,多谢分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