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至今遇到的最强显卡,刚修好的V星GTX2080TI !!!

楼主(2023-03-21):
客户:XX
故障:必须接满3个辅助供电,且必须是8pin的。
      进系统正常,但是装驱动会花屏。

检修:用MATS检测,有问题。
      直接拆了,看到板子上有12个显存位置,第二个焊盘空的,我很奇怪,不懂为什么会这样设计,希望能有大神解释一下
      根据检测结果和经验,直接拆下第四个颗粒,焊台拆的,温度最高+底热,才能拆下。
      用有铅重植后,OK
      测试还是有写入错误,但进系统3DMARK压力测试正常。估计是MATS的bug吧。

      3DMARK 在640*480,帧率达到恐怖的630! 单个电源功耗居然300W以上。
      因为单个电源没有3个8PIN口,只好用两个电源给显卡供电,所以实际功耗应该在400W左右
收费:XXX

网友:
现在显卡变成了耗电大户

网友:
显存就是容易出问题

网友:
我那个也是花屏      功率没这个强 8+8+6

网友:
修显卡赶上修主板了

网友A:
空的那个少了32位,感觉是出厂测试GPU超频良品率低A0通道不过,屏蔽掉了。完整版384位,此版本阉割只有352位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空的那个少了32位,感觉是出厂测试GPU超频良品率低A0通道不过,屏蔽掉了。完整版384位,此版本阉割只有352 ...

高手! 真如您所言, 显存位宽是352位,我之前没有注意到。
也就是说12个显存,每个都有32位的数据接口,和核心都是并行连接的。
核心可以任意关闭其中一个连接,只要通过BIOS设置就可以实现,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。

网友:
赞一个加鸡腿

网友:
矿卡超显存,显存容易坏。

网友:
我擦 电老虎啊

网友(2023-07-22):
V星闪电,顶级非公了

网友:
这显卡用来干什么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