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打印机]
HP1108打印机打印一张就停的问题

楼主(2023-03-21):
HP1108打印机每打印一张打完就亮红色指示灯,必须重新开机或打开前盖一下,换了新的硒鼓

网友:
用数据线连接电脑,安装官方驱动。然后再打印试试,看看会报什么错?

网友:
估计是报卡纸了,定影问题

网友:
看电脑上有什么故障代码

网友:
估计是出纸传感器有问题,或者离合器

网友:
看看定影上的出纸传感器

网友(2023-05-04):
同问LZ解决了吗?定影组件,后边两个传感器,硒鼓,上纸轮,前边光感,高压板全换过,没找到程序板没换过基本上都换过了!

网友:
一般是传感器的问题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