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tx1050ti显卡不认卡维修

楼主(2023-03-21):
上电不短路 显存1.5v电压有  5伏电有  3.3伏有  供电0.8Ⅴ有  1.8v有  pex  vdd电压只有0.2Ⅴ 这电压不对啊 正常应该有1Ⅴ  看了左边的10脚小芯片 丝印也看不出型号 是不是虚焊了 果断把这芯片吹下来然后再吹回去    上电测量1V出来了 屏也亮了 烤了一上午都没问题了 果然是虚焊导至不认卡

网友:
技术真好,感谢分享。。。

网友A:
像这种虚焊的情况真不多见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像这种虚焊的情况真不多见了

关键是吹下来再重新吹回去就正常了   很神奇 按理是要换那芯片了

网友:
技术真好,学习了,感谢分享

网友:
学习到了 会修显卡都都是大神

网友:
显卡都要有6个电压才正常吗

网友:
技术精湛,学习一下,,

网友:
你们修不好的别挂闲鱼害人好不?去年闲鱼收了差不多20张卡,15张都是核心挂了,每次想想都要哭半天.我没那么缺德不会拿出去害人的

网友:
这个运气挺好的,加油

网友:
这。。。。看的我一脸懵B

网友:
焊点腐蚀了。

网友:
杂牌显卡最喜欢空焊

网友:
过两天就返修了。。。

网友:
感谢分享,我也有块1050的卡不认卡,可能也差不多问题

网友:
必须要学习才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