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F83T烧机大法解决二级短路的问题

楼主(2023-03-21):
华硕笔记本(老型号),板号F83T,插入电源,正常,无大流情况。按下开机键,98MA归零。确定二级短路,测CPU供电脚(+3.3VS)二极体值,17,且表滴滴的叫。开始以为正常,于时,又找来一块不同的主板,同样是供电脚,正常,且没有上面的低,并没有滴滴的响。于是,打开图纸,找到几个+3.3VS供电脚位,也是一样。于是操起烧机大法。找到一个电感(+3.3VS),焊接。可调电源,改为3.3V,电流2A。手摸找到RS780MN,熏香。几秒钟,露出原型。看图。由于这个芯片在淘宝上没有。无法更换。

网友:
这个芯片不好换

网友:
再不行买同行号的料板了

网友:
最好把能断开的地方先断开,看供电多少,不要超大多电压去烧

网友(2023-09-25):
HD 4570?? 那必须换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