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Y471A开机黑屏,风扇只转一下

楼主(2023-03-21):
目前已经把电脑拆开,有哪位热心的朋友,给指导下怎么维修。感激不尽。修不好也没关系,我爱折腾

网友:
跟我差不多爱折腾。。。

网友A:
量电感阻值,量待机电流,看电路时序,测关键电压,我电脑就这么慢慢修的,不是很懂,帮不上太多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量电感阻值,量待机电流,看电路时序,测关键电压,我电脑就这么慢慢修的,不是很懂,帮不上太多

你教我下吗,我有钳形电流表。待机电流不知道用钳形表怎么量,没有可调电源。

网友:
建议还是这个专业维修店面看下吧  老机器收费也不会很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教我下吗,我有钳形电流表。待机电流不知道用钳形表怎么量,没有可调电源。

我先说一下,如果你感觉你想学习维修知识,但也仅限于爱好,而且电脑修不修的好都行,你就尝试一下,电脑修坏了就当学费了,就像我,死马当活马医,好了就好了,不行就拉到,但如果你只是想把电脑修好,那我劝你还是去专业的地方进行维修,我电脑单纯的死机让我修的出了很多次其他问题,充电芯片都烧了,这个东西也要看你的实际需求,自己想一想,如果真想自己来,可以联系我,先告诉你,我也只是爱好者,帮助有限,可以说是相互学习,毕竟我也只修过我的X6TI帮助你也算是给我增长见识,考虑好可以联系我

网友:
首先,把电脑拆开查查版号,找电路图和点位图,咱们小白没有电路图也点位图基本没办法修,有都看不明白更不用说没有,有触发估计没短路,那就测3V和5V待机,就是插上适配器测电感电压,所有的,应该有一个3.3V,有一个5.1V还有南桥1.0V都有的话再研究其他·先看这个········有可调电源没?或者能显示电压电流的适配器,没有修不了

网友:
电脑主板,QIQY2 LA-6884P,REV:1.0,日期2011-05-13,made in china

网友:
除非大神来指导,像我这样的人只能观望

网友C:
建议找个老司机康康不然故障扩大得不偿失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建议找个老司机康康不然故障扩大得不偿失

弄坏没事,不用的电脑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弄坏没事,不用的电脑

那就折腾,先排插电源

网友:
可调电源,待机0.015A,开机.05a,随着时间长了慢慢去升

网友:
主板有短路。

网友:
你好,能不能给指导指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