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TT的XP385电源开关管型号是什么?

楼主(2023-03-21):
得到一个旧电源,开关管上面字被打磨了,如图,控制开关管的管理芯片缺失,有高手知道是什么型号吗?

网友:
这是二极管吧,新电元的。

网友:
双二极管耐压250V10A基本上能用

网友:
可能那个圆圈中的符号误导人,双二极管标识是显示在下面位置的。这是找到的几个有同样品牌标识的管子。

网友:
这个可能是C4581吗?印字位置和样式极其接近,600V 10A 65W 。或K2645?

网友:
肖特基二级管,很少坏。压降0.28这样

网友:
这也打磨,无非就是肖特基或场效应管。基本都能用的。

网友A:
看电路结构,一般这种功率管子都是用在关键输出端的,AC端或都DC端,大电流工作环境。如果在AC端,大概率功率三极管或MOS管,DC电路,大概率是续流二极管,一般这种输出二极管都是配合LC电路一起使用的,看一下就知道了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看电路结构,一般这种功率管子都是用在关键输出端的,AC端或都DC端,大电流工作环境。如果在AC端,大概率功率三极管或MOS管,DC电路,大概率是续流二极管,一般这种输出二极管都是配合LC电路一起使用的,看一下就知道了。

你好,这个管有两个,在AC端,如何区分它是三极管还是MOS管呢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你好,这个管有两个,在AC端,如何区分它是三极管还是MOS管呢?

万用表测量,三极管和MOS管,测量导通值不一样,你可以百度一下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万用表测量,三极管和MOS管,测量导通值不一样,你可以百度一下。

我的意思是在它的外围电路上什么区别,管子全击穿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的意思是在它的外围电路上什么区别,管子全击穿了。

如果是上下对管,那么上管的发射集和下管的集电集,是分别与主变压器初级的两端相连的,如果是单管,也有可能是PFC控制开关管,PFC控制管的话一般是需要PFC芯片控制,而且此管是一般是连在全桥与BOOST之间,用于同步电压与电流的。如果是上下对管还要看是正激还是反激,正激一般都带驱动电路,一般是一个芯片输出PWM,控制一对小功率三极管,提供驱动电流或电压,控制主功率三极管导通关闭。

网友:
根据你提供的相同标记的就是双二极管,不管共阳还是共阴,它在电路板上两外脚是相连的,然后根据输出电压的大小和极性,大致判断耐压和功率即可。如果外围不是两外脚相连,就一定是开关管了,简单画出三脚连接的几个元件就明白其作用了。

网友:
看图标就是个10A左右的二极管

网友:
思路清晰  值得大家学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