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A58M-E不显示附点位图

楼主(2023-03-21):
今天收到一台电脑,不显示,主板华硕A58M-E V1.03,
测量发现CPU无电压。按顺序查内存供电无;
测量内存供电PWM电路IC供电脚对地短路,拆除IC,供电脚正常。
此PWM控制器为APW 8720B,此供电脚VCC来源为2R2一个限流电阻,上接一个三极管直达ATX12V;
限流电阻已烧断,换掉8720八脚,找了一个废板上的3R3电阻代替2R2,开机修复成功;

网友A:
这些个华硕的A5X,A8X,特别容易坏这个内存供电。可以apw7120或者rt8120代换,可能需要小改外围

网友:
2R2是保险电阻么

网友:
好东西谢谢分享,希望用的到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些个华硕的A5X,A8X,特别容易坏这个内存供电。可以apw7120或者rt8120代换,可能需要小改外围

后来发现此机器使用的是四线变速cpu散热风扇,风扇是坏的,有可能是风扇引起的,有空了看下图纸,cpu风扇有没有与内存供电关联。

网友:
可以,慢慢积累经验

网友B:
裹了高温胶好像还是烤焦了,有办法避免的吗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裹了高温胶好像还是烤焦了,有办法避免的吗

铝膜纸可以多贴几层,温度不用太高,风力调小1或者1.5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铝膜纸可以多贴几层,温度不用太高,风力调小1或者1.5

一般主板塑料耐温270以下,这个温度一般吹不动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裹了高温胶好像还是烤焦了,有办法避免的吗

易拉罐铝板,温度高点。速度要快。
风枪吹主板背面也可以。

网友:
思路清晰,时序重要,不要盲目的去拆,去换,一定要先理解透

网友:
很好,来学习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