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3-03-21):
金士顿的U盘好量产吗
U盘

网友:
不会,什么是量产

网友:
量产。。可能是指一个过程。可能是一个PC软件控制主控固件开盘的过程。

网友:
主要看芯片的型号支不支持量产。

网友:
打个型号上白度搜,没成功过^_^

网友:
要确认芯片再选对量产工具

网友:
只要换对软件 ,好量产

网友:
找到对应主控就可以

网友:
这个百度多看看

网友:
如果是真货就好量产!假的就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找到对应的软件,还是很容易的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