昂达H310S 触发掉电

楼主(2023-03-21):
故障是第一次启动正常,关机后再触发掉电,应该是缺电压导致的吧,测量IO南桥待机电压 没有供电 没有3 5VSB由于图纸 维修经验也不足 哪就从ATX 5V紫线开始跑发现经过一个三脚管(B0522) 一端接输出APL5933C UZ1086G输出3.3 2.5V 另一脚接的是IO(IT8613E) 5脚 看PDF是IO过热提示 (正常触发的时候是低电平,现在5V高电平 ) 现在直接把三脚管子拆了 一坨锡解决了这个IO过热保护触发掉电

网友:
Great. Thanks for sharing sir

网友:
图片非常清晰

网友:
你不是一坨锡,而是比较良心用了个0Ω的电阻连接,好看也美观,也不容易被发现

网友A:
万用表显示屏很特别,一直亮背光会不会很耗电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万用表显示屏很特别,一直亮背光会不会很耗电?

非常耗电。。。经常换电池

网友:
图文并茂奈斯

网友B:
我想知道这个万用表用着怎么样,值不值得买一个

网友:
学习到了, 虽然我没看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想知道这个万用表用着怎么样,值不值得买一个

一百块钱买的,感觉好耗电

网友:
认真的维修,手工过得去,搭上0欧姆当导线

网友:
厉害了我的哥

网友:
主板越来越复杂,保护电路太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