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b150不触发维修

楼主(2023-03-22):
拿来一块b150主板不触发,大概测了一下3.3和5V都有,但是好像没有桥待机1.0,找了个H110的图纸对照,位置和零件居然都一样。1.0是由5Vdual转换而来,但是追查发现5Vdual没有产生,继续看,发现是由5V分压控制产生的,测量这个p管好像也是正常的,但是就是不导通,又没有找到这么大的p管,索性直接5V直接拉过去,把控制这一块去掉了。再测已经有1.0了,但还是不触发,很奇怪,再测RSMRST和pwrbtn都正常,为啥?拿表笔对着io一顿捅,结果就捅来了,很无语啊。 怕过一会又不能触发,特地断电过了一个小时再试,依然正常,维修是结束了,但是有没有大神解释一下待机都正常了非要捅一遍才开机是什么鬼

网友A:
小白路过,大概率故障复现的

网友:
二楼说的有理,感觉还是EC这边问题

网友B:
故障还会出现的,没有找到根本原因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故障还会出现的,没有找到根本原因

那就是说可能有两层故障,我只解决了第一层

网友:
还是有些想法的

网友:
我是过来学习的。

网友:
感觉24针电源主供电到EC有微短路的地方,可能有腐蚀的元器件或者断线。

网友C:
io控制5vsb和vcc的切换

网友:
IO认为电路工作不正常

网友:
你这样做法我还是第一次见,一般都是不拆p管,直接连接ds,要不就直接换p管。

网友:
这个会返修的

网友:
厉害了。学习。。。小配件大用途

网友:
小白路过,大概率故障复现的没有故障是无缘无故变好的 小白路过,大概率故障复现的没有故障是无缘无故变好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小白路过,大概率故障复现的

果然,坚持了5天,撑不住了又回来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io控制5vsb和vcc的切换

是的,G极确实由io控制,目前已经查出来是io有问题,主要是没io换,客户催的急,等彻底出问题了再换吧

网友:
我是来分享经验的

网友:
直链不行电串路。

网友D:
用一个大的二极管,应急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用一个大的二极管,应急用

好,多谢指点。二极管主要是稳定一些是吗

网友:
学习了,第一次回复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用一个大的二极管,应急用

废电源显示器主板拆整流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