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苹果第十四贴A1706进水不开机维修+内存8G升16G+硬盘256G升512G

楼主(2023-03-22):
承接苹果笔记本新款老款维修,内存硬盘升级,CPU更换等等,详情加微信:514478579 ,某音:zebin8

插电能升压,电流只有49毫安 图1

拆开发现进水不严重,也没有腐蚀氧化的地方,洗洗干净就好,图2 3 4

屏线口也进水烧黑了 图5

这种情况,大概率AUX引脚会烧坏,因为旁边引脚就是背光供电脚,测量AUX两根线的对地阻值都是206欧姆,图6 7

真是运气好,要是阻值不对,cpu就挂了,仔细观察主板发现一个小管子烧焦了 图8

位置是U8200,一个PP3V3_S5转PP3V3_SUS的供电管子,图9

测量PP3V3_S5对地阻值为88欧姆,图10

测量PP3V3_SUS对地阻值为0,图11

拆除U8200,发现接地引脚都烧断线了,图12

再次测量PP3V3_S5对地阻值为321欧姆,阻值恢复正常,图13

再次测量PP3V3_SUS对地阻值仍然是0,图14

烧鸡大法伺候,最后还是怀疑cpu被烧坏,拆下cpu,并处理干净焊盘,图15

再次测量PP3V3_SUS对地阻值为429,恢复正常阻值,图16

真是天网恢恢,疏而……;错了,是躲过初一,躲不过十五;终究难逃法网……啊不是,是终究难逃一死。
SR362 3.1的主频,料板拆个装上,记得换cpu后要给bios改me或刷纯净me的bios,此处就不多说了,来个亮机图17

客户说,机器修好后要把内存升到16G,硬盘升到512G,原机是8G+256G,图18

内存升级:
原机镁光8G换镁光16G,这样只需要拆除一颗电阻就行,简单易操作,拆下8G内存,换上16G,图19 20

原8G镁光识别电阻组合,图21

即 高低低低低,即:R1330不装,R1331装,R1332装,R1333装,R1334装;

现16G镁光识别电阻组合,图22

即 高低高低低,即:R1330不装,R1331装,R1332不装,R1333装,R1334装;

只需要把电阻R1332拆掉就行,图23 24

硬盘升级:料板拆下一套512G硬盘,记得标注硬盘位置号,位置必须装在对应的位置上,任何一颗装错位置都不行。原机东芝颗粒TH58XGG9JFLLDSK(4颗 256G),料板上拆下来的也是东芝的TH58XGT0JFLLDVK(4颗 512G),其他牌子也可以,不分品牌。图25

换好硬盘后,还要改硬盘大小的识别电阻;
256G 识别电阻组合,图26

即 低低高, 即 R8662装,R8663装,R8664不装;
512G 识别组合组合,图27

即 高高低,即 R8662不装,R8663不装,R8664装;
把电阻R8662和R8663拆掉,装上R8664即可,图 28 29

升级完成,导回备份好的资料,看图30 31

承接苹果笔记本新款老款维修,内存硬盘升级,CPU更换等等,详情加微信:514478579 ,某音:zebin8

 会员81461300鑫豆2025-12-16 19:03
 会员1018734300鑫豆2025-11-14 16:20
 会员905628300鑫豆2025-10-9 14:10
 会员112677300鑫豆2025-10-2 12:48
 会员24398300鑫豆2025-9-23 10:12

网友:
苹果设计工艺修复学习,多谢分享!

网友:
难逃一死的CPU     牛皮

网友A:
膜拜大神,楼主修苹果就跟玩儿似的

网友B:
膜拜大神 苹果设计工艺修复学习,多谢分

网友:
厉害啊,苹果大神!!!

网友C:
大佬果然就是大佬,苹果系列的特别难搞,学习了。

网友D:
硬盘升级必须要料板上拆的颗粒才可以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硬盘升级必须要料板上拆的颗粒才可以吗?

A1706我们只从料板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大佬果然就是大佬,苹果系列的特别难搞,学习了。

修多了,就好搞了

网友:
是死里逃生

网友:
膜拜大佬

网友:
大神膜拜

网友:
师傅水平不一般

网友:
进水不多,U还是难逃一劫,楼主描述清楚,图文并茂,学习了

网友E:
这样搞还不如换个板便宜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这样搞还不如换个板便宜

有道理

网友F:
引用 网友D:
硬盘升级必须要料板上拆的颗粒才可以吗?

18年以上的可以买全新硬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膜拜大神 苹果设计工艺修复学习,多谢分

动动手指,加个分呗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18年以上的可以买全新硬盘

非常感谢大神

网友G:
这是多少钱来修?CPU都干下来了

网友:
精品文章,维修界就是要这样的大神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这是多少钱来修?CPU都干下来了

苹果坏U,大部分客户都是会修的

网友:
牛A与牛C中间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膜拜大神,楼主修苹果就跟玩儿似的

修多了,确实跟玩似的

网友:
大神也是修多了炼成的这样就很顺当

网友H:
能有一次成功的经历都有99的信心搞定下一个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能有一次成功的经历都有99的信心搞定下一个

这都是日常操作了

网友:
牛B我们这现在生意不好,这段时间修的少

网友:
#在这里快速 苹果设计工艺修复学习,多谢分享!回复#

网友:
难得CPU焊盘处理得如此干净漂亮。

网友:
厉害啊图文并茂,学习了

网友:
讲的声情并茂

网友:
这技术真是牛逼

网友I:
不说成本之说技术,楼主很牛啊,要是说成本的话,可不行啊
蓝冰心
发帖子也就是讨论技术,不说钱
详情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不说成本之说技术,楼主很牛啊,要是说成本的话,可不行啊
发帖子也就是讨论技术,不说钱

网友:
感谢大神分享,学习了!

网友:
膜拜大佬。。进来学习一下!

网友:
楼主 技术厉害 ,苹果的主板看着头都大

网友:
this is great. thanks for sharing

网友:
可以,很厉害,学习了

网友(2023-04-22):
修理很麻烦但现在价格很低

网友:
还是你厉害  向苹果进军

网友J:
换完硬盘还有其他操作没,我换了不识别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换完硬盘还有其他操作没,我换了不识别。

帖子里面写的很清楚哦,仔细看

网友:
换U 基本功

网友(2023-05-31):
功夫厉害,收益精湛

网友:
技术真好,学习了

网友:
还是福禄克牛逼

网友:
酷睿冰尊(ICE COOREL)F1 笔记本电脑抽风式散热器

网友:
确实挺好用的

网友:
做技术 还是做技术好呀 ,手工杠杠的

网友(2023-03-22):
承接苹果笔记本新款老款维修,内存硬盘升级,CPU更换等等,详情加微信:514478579 ,某音:zebin8

插电能升压,电流只有49毫安 图1

拆开发现进水不严重,也没有腐蚀氧化的地方,洗洗干净就好,图2 3 4

屏线口也进水烧黑了 图5

这种情况,大概率AUX引脚会烧坏,因为旁边引脚就是背光供电脚,测量AUX两根线的对地阻值都是206欧姆,图6 7

真是运气好,要是阻值不对,cpu就挂了,仔细观察主板发现一个小管子烧焦了 图8

位置是U8200,一个PP3V3_S5转PP3V3_SUS的供电管子,图9

测量PP3V3_S5对地阻值为88欧姆,图10

测量PP3V3_SUS对地阻值为0,图11

拆除U8200,发现接地引脚都烧断线了,图12

再次测量PP3V3_S5对地阻值为321欧姆,阻值恢复正常,图13

再次测量PP3V3_SUS对地阻值仍然是0,图14

烧鸡大法伺候,最后还是怀疑cpu被烧坏,拆下cpu,并处理干净焊盘,图15

再次测量PP3V3_SUS对地阻值为429,恢复正常阻值,图16

真是天网恢恢,疏而……;错了,是躲过初一,躲不过十五;终究难逃法网……啊不是,是终究难逃一死。
SR362 3.1的主频,料板拆个装上,记得换cpu后要给bios改me或刷纯净me的bios,此处就不多说了,来个亮机图17

客户说,机器修好后要把内存升到16G,硬盘升到512G,原机是8G+256G,图18

内存升级:
原机镁光8G换镁光16G,这样只需要拆除一颗电阻就行,简单易操作,拆下8G内存,换上16G,图19 20

原8G镁光识别电阻组合,图21

即 高低低低低,即:R1330不装,R1331装,R1332装,R1333装,R1334装;

现16G镁光识别电阻组合,图22

即 高低高低低,即:R1330不装,R1331装,R1332不装,R1333装,R1334装;

只需要把电阻R1332拆掉就行,图23 24

硬盘升级:料板拆下一套512G硬盘,记得标注硬盘位置号,位置必须装在对应的位置上,任何一颗装错位置都不行。原机东芝颗粒TH58XGG9JFLLDSK(4颗 256G),料板上拆下来的也是东芝的TH58XGT0JFLLDVK(4颗 512G),其他牌子也可以,不分品牌。图25

换好硬盘后,还要改硬盘大小的识别电阻;
256G 识别电阻组合,图26

即 低低高, 即 R8662装,R8663装,R8664不装;
512G 识别组合组合,图27

即 高高低,即 R8662不装,R8663不装,R8664装;
把电阻R8662和R8663拆掉,装上R8664即可,图 28 29

升级完成,导回备份好的资料,看图30 31

承接苹果笔记本新款老款维修,内存硬盘升级,CPU更换等等,详情加微信:514478579 ,某音:zebin8

 会员1471378300鑫豆2025-7-4 17:23
 会员572288300鑫豆2025-4-7 14:09
 会员229380300鑫豆2025-3-14 15:24
 会员140915300鑫豆2025-3-13 17:36
 会员1575443300鑫豆2024-12-15 00:17