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一个NT68167FG核心的针脚定义资料

楼主(2023-03-22):
液晶屏,显示器,驱动板,求个IC资料,网上找不到,希望哪位大神分享一下

网友:
参照一下

网友:
不一样呀,NT68167 ,64脚的。

网友A(2023-05-20):
买一个芯片换上不就行了嘛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买一个芯片换上不就行了嘛。

供电,时种 ,复位,都不知道是不是好的,怎么能判定MUIC坏了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供电,时种 ,复位,都不知道是不是好的,怎么能判定MUIC坏了呢?

显示器的板子:
供电,找一下板上的DCDC,LDO,电感,保险
时钟,上示波器,找晶振
复位,一个电容一个电阻 故障率很低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