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帮我修好笔记本50元红包

楼主(2023-03-22):
机械师t90plus,版号gk5cp5z mb1.0,故障是有时可以开机有时不开机,进入BIOS后要是按了关机键关机,就很难开机,很小几率开机后就可以每次都顺利开机,单独装电池按开关键没有反应,需要插电源才能开,开了之后可以拔了电池,充电都正常,现在我是怎么都开不了机,待机电流55毫安,开机电压升到0.7a左右掉电,CPU电压不产生,pwm波形也没有,刷BIOS无用,疑惑点,为什么有时开机后就可以每次顺利开机,我现在也不知道哪里除了问题,谁指点我修好50红包奉上,我缺乏经验,不知道从哪下手

网友A:
直接换南桥    这还考虑啥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直接换南桥    这还考虑啥

南桥贵,换会亏钱,希望不是南桥坏,为什么有时可以开机

网友B:
重植一下不就行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重植一下不就行了

这种情况是南桥问题嘛,最怕桥坏了

网友:
50块就想有人指导你?我就这么说吧,百元内没人愿意接!百元以上找个师傅帮你修倒有可能,指导你修是不可能的。

网友:
指导比自己修还费时哟 这个本子能找到图,、里面有时序 ,可以按时序查下去  别人不检测也不可能报出是具体换那个元件,,

网友(2023-06-04):
价格太高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