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救……联想Y470P独立显卡不正常工作

楼主(2023-03-22):
Y470P可以显示独显,可以安装驱动,安装完独显驱动黑屏,供电芯片一边有电压1.5V,一边没有电压,显卡坏还是芯片问题

网友A:
先把供电修出来 再看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先把供电修出来 再看看

拆了对地电容测量,两个点也是短路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先把供电修出来 再看看

1、2、3没有电压,4脚1.1V,什么问题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