卫星b450换cpu不认硬盘

楼主(2023-03-22):
用200ge一切正常,换了2600后就死活不认硬盘。bios已经刷过了,cpu在另一个主板上也是好的。

网友:
用老版本BIOS试试

网友:
应该不是bios,官网看了是支持的

网友:
没人遇到这种问题吗?查了点位,主板的四个sata信号都是从桥出来的,如果桥的问题那么200ge为什么又能正常用呢?

网友A:
答案在此,打开盖子,有几个针脚坏了,不同的u针脚定不一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答案在此,打开盖子,有几个针脚坏了,不同的u针脚定不一样

卧槽,这真的是深度维修

网友:
cpu座子可能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