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
nm-c811 死机 花屏

楼主(2023-03-22):
开机进系统  一会就花屏   死机  重启 开机电流  0.7a  左右 不跑吗  。论坛 下了BIOS ,问题依旧。看了论坛同行发的贴说是内存颗粒问题 ,本打算放弃,仔细看了主板  发现cpu 和内存之间 有几个电容空位,就试试装几个。开机测试  看了 几部电影 跑鲁大师  都没出问题。遇到此机 同行

们可以试试

网友:
这运气真好,

网友:
这机器低温锡cpu特别容易虚汗

网友:
直接补了一排,希望多分享案例

网友A:
补电容时相当于加焊了CPU,这样能用几天,肯定还会坏

网友(2023-05-05):
百分之一千返修 并不是电容问题 是CPU问题 你换电容加热了CPU好了 两天后故障重现

网友:
相对搞CPU和内存来说,这个简单多了,可以先试一下,我现在加了电容,进系统测试一会儿了,还没有发现花屏黑屏,希望会有用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补电容时相当于加焊了CPU,这样能用几天,肯定还会坏

这话说到点上了

网友(2023-10-31):
是你的U虚焊了,老老实实拆出来重新植球吧,这样稳定

网友:
其实行不行自己遇到这种问题可以试试,谢谢楼主提供好经验。

网友(2023-12-05):
应该是热到了吧   跟电容没啥关系

网友(2024-04-18):
不错,我之前还以为板层有问题呢,就放了好久,看到说电容,的确发现那个位置,一颗电容也没有

网友:
你们都用了几天就回来了?

网友(2024-08-11):
楼主分享的办法确实有改善,谢谢提供的宝贵经验。

网友(2024-12-31):
确实是加焊电容的时候加热到CPU了。我用烙铁焊电容上去都没显示。说明没加热到CPU。散了吧

网友(2025-02-07):
试了一样花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