苹果MacBook Pro A1707 更换电池后触摸板键盘都失灵!在线求助大神

楼主(2023-03-22):
苹果MacBook Pro A1707 更换电池后触摸板键盘都失灵!换之前主板有个电容炸了 不过不影响使用   !触摸板排线跟触摸板都换过了  不行  在线求助大神

网友A:
L4500有没有烧,这种情况无非就是供电烧了,或者搞掉元器件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L4500有没有烧,这种情况无非就是供电烧了,或者搞掉元器件了

大神 L4500 5V有呢  也没掉啥配件  扫了好几遍了

网友:
触摸板供电不正常键盘是不能用的

网友:
一看你写的就知道,维修苹果笔记本17年后思路错了,要走很弯路。加QQ 1146133845。相互学习,共同进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