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·优利德 UNI-T UT61B万用表 暗屏

楼主(2023-03-22):
显示暗屏 需要从下斜着往上看才能看到显示。有个像是三端稳压管明显烧坏。板子上标注是W1 丝印查不到 话不多说 直接上图 希望大神能帮忙看下能用什么替换

网友:
银牌你是大神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貌似是这个 2SD1664  https://pdf1.alldatasheetcn.com/datasheet-pdf/view/35884/ROHM/2SD1664.html

非常感谢 我先买来代换下试试 希望这个表能起死回生

网友:
  NJU7201U30  3端稳压器

网友:
3V电源,这里是产生负3V

网友C:
斜着看,数据测量是准的吗,如果数据都不对,那主芯片就是烧了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非常感谢 我先买来代换下试试 希望这个表能起死回生

看了看楼下才是正确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斜着看,数据测量是准的吗,如果数据都不对,那主芯片就是烧了,,

好的 我先试下测量个元器件 看看数据对不对 感谢大神 非常感谢

网友:
有大神指导应该好了吧

网友:
生命不息,维修不止!

网友:
暗屏状态下 表测量数据是对的 元器件买了 还没有到 明天到货 到时候来回复哈

网友:
已修复 感谢各位大神  看另一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