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救……联想笔记本Y470P有线网卡设备管理器没有显示

楼主(2023-03-22):
什么芯片坏吗,谢谢大神

网友A:
自己的电脑?不是维修的?那我劝你去专业的地方修,估计价格不高,要不然就进PE看看,先确定是系统的事还是硬件的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自己的电脑?不是维修的?那我劝你去专业的地方修,估计价格不高,要不然就进PE看看,先确定是系统的事还是硬件的事

好的,谢谢大神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自己的电脑?不是维修的?那我劝你去专业的地方修,估计价格不高,要不然就进PE看看,先确定是系统的事还是硬件的事

启动是独立显卡旁边的电容短路了,D壳坏引起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