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8款Y7000P 时开时不开换新南桥修复

楼主(2023-03-22):
一台板号为NM-B702的18款Y7000P拯救者,故障时开时不开 ,拿来时已是下班点了,断电池上可调看电流0.55左右,这个电流明显的无CPU核心供电,主板一量确实也是这样  ,以为又是CPU供电芯片MP2949A的47脚电流检测分压不对导致不出CPU供电,实测 都正常,抓紧时间先刷了个BIOS,上可调电源看电流已经到1A左右跳动了,以为捡钱了,直接下班了,第二天测试再开机又是0.5几不上了,也没动啥,想了下,BIOS芯片在南桥附近,可能是把南桥加热了点电流就能上去了,试着把南桥加热了点,再上电测试,电流又跳上去了,明显的南桥有问题,测试了一天,第三天又不亮了,测量南桥没有发出平台复位,该出的信号都出了,摘下南桥重植后彻底的死在了0.55,但是平台复位是有的,直接订全新南桥换上,打值正常后直接上电,很快就亮机了,继续测试了两三天,冷机再开没有出现不开机情况,故障已修复

网友:
不是虚焊了吗

网友:
南桥不良了.

网友:
极有可能是桥内部过热脱焊了,不是外部焊接问题

网友:
桥不良,引起 的故障

网友:
重植过  不顶用  就是桥内部故障

网友:
联想的机器桥里边应该有打胶吧,换桥难度不小哦

网友:
取下比较麻烦  其实换桥和没灌胶的一样换   掉些点十几个都是空脚,不用管

网友:
南桥温度高导致的?

网友:
如果重置后还能 开机,也一直这样,就要走弯路了,还好重置桥就挂了

网友:
南桥打胶了,更换有风险

网友:
老毛病了,换过n多个了。

网友:
联想爱黑胶

网友A:
更换的南桥是什么型号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更换的南桥是什么型号

SR40B HM37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