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测试好]
m3500qa

楼主(2023-03-22):
asus笔记本 主板型号:m3500qa r2.1  电脑型号:M3401Q,开机电流0.4左右,不亮,bios2脚有少许波形,刷bios后正常亮机

网友(2023-07-08):
风扇不转   温度太高

网友A(2024-03-07):
bios 是好的。刷好一台。但是确实是风扇没转。

网友(2024-06-18):
我有一台刷了这个不亮,

网友:
刷了亮机了风扇不转啊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bios 是好的。刷好一台。但是确实是风扇没转。

解决了吗?我的也是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解决了吗?我的也是

还是BIOS问题。版本不对会不转。然后温度要到60度才有转

网友:
有人有图表吗?

网友(2024-07-26):
风扇不转

网友(2024-11-18):
我也刷 了 可以显示了, 风扇的确不转啊

都70度了也不转

网友C:
刷过了,电流在0.6和0.35之间跳动,cpu发热,无显示,不知那里问题,请教一下有大佬会搞吗?

网友(2025-11-11):
引用 网友C:
刷过了,电流在0.6和0.35之间跳动,cpu发热,无显示,不知那里问题,请教一下有大佬会搞吗?

我遇到一个跟你的一样  换CPU好了

网友(2026-04-07):
谢谢分享,我现在还没找到图纸呢

网友:
手里的机器,开机不显示,电流停在0.5A左右。下载楼主的BIOS刷过开机了,但遇到其他朋友 一样的问题,温度很高到78度了,风扇依然不转。最后尝试刷回原机备份的BIOS,居然亮机了。附件上亮机图片与拷出来的原机BIOS.不一定在其他机器 上能用,给大家多一个选择。

补充内容 (2026-5-11 16:11):
今天故障再现,返修。更换q1903恢复,此为机器原故障点,因靠近BIOS芯片,上次被动加热,临时恢复性能。

m3500qa r2.1.bin