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新AIR-14ARE 2020开机青屏不进系统

楼主(2023-03-22):
昨天修到一个小新小新AIR-14ARE 2020的机,如图片,开机有原机硬盘报错bllnitializelibraty failed,如图2.插入U盘启动盘,进PE,可以认到硬盘,调到GUID的模式,装了个WIN10 1909的安装版,安装过程一切顺利没问题,电脑重启后就出现bllnitializelibraty failed报错,关机后按一下一电脑左侧的一键还原键,如图3,出现三个菜单,按中间设置BIOS,然后就青屏了,如图4定住不动,网上买了个BIOS,刷上一样,坛子上下了个BIOS刷上也一样,实在没办法把硬盘都拆下,还是一按进入BIOS键就青屏,不知什么问题,请高手解惑~~~~

网友:
通病,花屏干cpu

网友:
都知道是CPU坏了

网友:
换 cpu 试试

网友:
联想低温锡膏出名了

网友:
可以进PE,也可以在PE里装系统,重启黑屏,无法进BIOS,是CPU坏了吗?

网友A:
开机的时候按f12没有硬盘引导的选项吗

网友:
这款是低温锡吗

网友:
真好的技术,学习了。

网友:
感谢分享的朋友

网友:
通病,花屏干cpu内存颗粒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开机的时候按f12没有硬盘引导的选项吗

有硬盘选项与u盘选项,选u盘进pe,选硬盘开机报错,然后青屏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有硬盘选项与u盘选项,选u盘进pe,选硬盘开机报错,然后青屏

以前遇到两台笔记本都是硬盘坏了然后不引导的,测硬盘一点问题都没有,就是系统装进去不引导,换硬盘就好了,你换硬盘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