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H81M-DS2 REV:3.0不触发维修

楼主(2023-03-22):
测量开关键阻值还有电压正常,复位也正常,i/o待机电压正常,打阻值无断线。。桥好像去1.05要触发之后才有,因为短接有,测量谐振电容还有晶振电压感觉不对,果断换,刚换晶振不触发,换了谐振电容还有一个电阻OK,触发亮机,真奇葩。后面测试1小时ok

网友:
没有理论啊

网友:
抄近路维修的思路

网友:
图片里的“动”字一看就是练过书法的秀才

网友:
这不就是开机电路的一部分吗,有问题也很正常

网友:
厉害怎么分析的太透了

网友:
这不技嘉主板啊!

网友:
这个还有断线的通病。

网友:
现在的板子我都懒得修,没有修的价值,买一块二手的也就几十块

网友:
还是io坏的多

网友A:
胡乱修,啥也不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胡乱修,啥也不懂

没你会,你最牛

网友B:
测晶振要用示波器吗?
要的,这个很正常
详情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测晶振要用示波器吗?
要的,这个很正常

网友:
最好成套换 晶振谐振电容 电阻

网友:
厉害 技术达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