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擎J3455-ITX无法开机问题是否可以维修?

楼主(2023-03-22):
看到好几例——华擎J3455-ITX
一上电风扇就转但无法开机
的问题。有人提到是J3455 INTEL
LPC缺陷
导致的,
群晖有机器可以接电阻解决
。
这块主板是否可以解决呢?
ITX

网友:
收过一个,核心挂壁,同价卖出

网友:
用过的主板,很久了

网友:
这种就是一次性的产品,绝对硬件故障。

网友:
有解决办法吗?我的也是,一通电电源就启动,各个电压也都正常,刷bios也没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