X7-V124-CA不开机维修

楼主(2023-03-22):
一块杂牌B75主板,板上只有X7-V124-CA的标识。上电不触发,经测量,pwon引脚有3.3V电压。按论坛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335370-1-1.html贴子,拆了Q1,故障依旧,在周围查,发现R860一边有3.3V,另一边接Q3的控制脚,为0V,也不知道原因,直觉这个有问题,把R860拆了,触发开机正常。也没搞懂原理,有大神望指教。

网友:
没有遇见过楼主这个板。。。。

网友:
今天发现完全断电后,经过一晚上又不开机,故障依旧,补了一个0欧电阻,貌似故障排除了!

网友(2023-05-29):
我也是第一次见这这种没有EC的设计

网友:
杂牌主板毛病多